3d打印无人机

楼主(2018-06-29):
什么材料比较合适打印,我看到大部分都是abs的。至于金属就不用考虑了太贵了  (有没有推荐的材料啊!)

网友A:
我试着用PLA打过,一个小机架打的有点薄比较软。。飞起来震动大。另外给打过一套机臂,电机飞热了,机臂就软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着用PLA打过,一个小机架打的有点薄比较软。。飞起来震动大。另外给打过一套机臂,电机飞热了,机臂就 ...

都是pla吗?没试过abs?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pla吗?没试过abs?

没试过。。

网友:
abs比pla好,有条件买尼龙耗材或者碳纤维耗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