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10电机用6S电调40A拉力多大

楼主(2018-06-29):
有没有模有知道。

网友:
网上查查可以算出来

网友A:
跟桨,电机KV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桨,电机KV有关系

6010电能机130KV      原装桨21寸。能不能帮我算一下?我现在想用6s40A的电调拉力多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6010电能机130KV      原装桨21寸。能不能帮我算一下?我现在想用6s40A的电调拉力多大

最好是看官方的电机参数,一般都有多少电压下什么桨的拉力

楼主:
这个没有。

网友:
看你用什么桨了

网友:
达不到标称电压动力太弱,转速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