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遥控器

楼主(2018-06-30):
我怎么在遥控器上换了一个机型过后就不能控制了,是怎么回事啊,求大佬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知道吗

网友B:
重新对码试一试咯

网友C:
重新对码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对码试一试咯

就是我飞穿越机和空心杯用的二号机型,但我想改成一号机型飞空心杯,请问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新对码看看

就是我飞穿越机和空心杯用的二号机型,但我想改成一号机型飞空心杯,请问怎么弄

网友:
改模型号可以 按住菜单键开机 第一项就是了

网友:
切换机型时,必须得等提示音完成以后才能重新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