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osd无法刷固件

楼主(2018-06-30):
软件一直提示osd测试无回复,请老师指教

网友A:
点了开始测试以后,按一下osd上的那个开关,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了开始测试以后,按一下osd上的那个开关,试一下。

也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不行

再确认一下接线

网友(2018-08-27):
RX和TX要对调才行

网友(2019-01-04):
用USBISP刷328固件。泡泡老师有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