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是什么电调

楼主(2018-06-30):
不知道怎么校正电调。。。跪求方法!

网友:
先连接地面站,校准,然后接电遥控器校准电调

网友:
看不到,顶上去?!!!!!!!!!!!

网友:
顶上去?!正反面都放上看看

网友:
问下卖家呗。。。

网友A:
就按常规的 全油门上电 听确认滴的声音 油门拉到底 死马当活马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按常规的 全油门上电 听确认滴的声音 油门拉到底 死马当活马医了

试过了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