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9D遥控器玩liftoff

楼主(2018-06-30):
有谁用过X9D遥控器玩过liftoff模拟器吗?我想问一下拿这个遥控器玩liftoff都需要准备些什么东西,之前没玩过模拟器,入魔直接真机上了    ,现在飞机掉河的也掉了,卖的也卖了,炸的也炸了    ,只能先拿模拟器解解馋了。

网友A:
加密狗是必须的

网友B:
看我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密狗是必须的

……
x9d不需要加密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密狗是必须的

没用过别误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我的帖子

你那写的数据口,是直接用数据线连接遥控与电脑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那写的数据口,是直接用数据线连接遥控与电脑吗?

是的,直接连,注意有些厂家做成这种头的充电线没有数据传输功能,一定要用能传数据的线。遥控器开机后再连,连成功遥控器有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直接连,注意有些厂家做成这种头的充电线没有数据传输功能,一定要用能传数据的线。遥控器开机后再 ...

好的,谢谢

网友:
啥也不用...要技术

网友(2018-08-22):
能问下笔记本什么配置可以带动呢?

网友(2018-10-19):
usb线直连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