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穿越机炸坏了

楼主(2018-06-30):
练习的时候不知道为啥翻下来了掉到树林里然后炸断一条机臂但是另外一个电机不能转动不知道什么回事?问了人说是怠速调低了但是调试的时候都可以正常转动。空转测试轻推油门都可以启动。把螺旋桨上了之后轻推油电机左右抖动加差不多推满油才可以转动。我把怠速值调高。怠速量调的太大都可以起飞了。有些模友说是电调需要重新校正但是我不会校正所以没试过。电机测试过都没问题实在是找不出来啥问题所以发个贴看看有没有大神遇到类似的情况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估计还是油门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还是油门行程

不知道电调什么牌子。。。

网友B:
估计还是电调问题 换个电调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还是电调问题 换个电调试试

没有电调了

网友C:
穿越机调试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穿越机调试很麻烦

唉搞得飞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