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AV安装及刷固件演示

楼主(2018-07-01):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I3NzY0NjA3Mg==.html?spm=a2h3j.8428770.3416059.1

楼主:
一般飞控的USB接口口不算太牢固,插的时候最好用一个手指按住板上的USB接口再慢慢插进去

网友A:
这人说的是哪的英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人说的是哪的英语?

你说的正是我想说的,这英语比普通话还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