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神个问题,银燕rs2205s的线圈的铜线是多粗的

楼主(2018-07-01):
电机坏了我想自己绕,我的动手能力还可以,就是不知道线多粗。需要绕多少圈,谢谢了各位朋友,帮帮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电机拆了就知道了,可以用比原来稍微粗一点的漆包线,原装你绕的满槽率高一点就行。这样绕的电机功率比 ...

谢谢哦朋友

网友:
楼上正解,想和原来一样必须用同等粗细漆包线几股几匝,出来的kv才回一样。有个帖子写绕电机参数也可以借鉴,只能绕出差不多的kv数。

网友B:
0.27四根应该绕7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0.27四根应该绕7圈

谢谢了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