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手抛改装之路即将完成

楼主(2018-07-01):
经过一个多星期,各种发帖请教终于在今夜即将完成我的大手抛,话不多说直接上图,多的图放评论区

楼主:
还差翅膀和前起落架没装,开始做的背推,这个机的后背一溜平,实在没法像冲浪者那样装电机,五寸桨如果想把推力线弄好都得架很高,所以改前拉了,持续更新汇报,最终是炸了还是爽飞了都会发上来

楼主:
作为一个新手,有多菜我就不说了,割泡沫给手干烂三次,一间打扫干净平时没人睡的客卧被我搞成垃圾场,但是挺开心的,有人说新手应该直接买冲浪者,玩好了再自己改,不是我不想买啊,主要是我入魔就是因为无意间遇见了卖这个大手抛的,1.2米的翼展,流线的外形,当即我就买控买设备准备搞了,结果设备到齐全了,手抛没买成,一问玩转要95一架,卧槽他大爷,这不如去买冲浪者空机了?但我就是个执着的人,既要买,我还要买的便宜,找遍全市,查遍某宝,还是没找到,最后直接找到手抛的厂家,42一架,买了三架,加起来才120来块钱,够我好一阵捣鼓了吧?
这机本身气动性很好,随便一抛滑翔个二三十米没问题,所以我不想让电子设备漏在外面,但是电调装机舱密封的话发热不容忽视,要是机身开洞的话不用说大家也知道坏处,所以在电调原有的平板散热上用导热胶加了块散热,切出机舱,既不影响飞机又能很好的散热。
然后是起落架,我不想再单独加个舵机控制方向,所以只好做这种后三点,

楼主:
8060桨,渣渣达1400kv电机某高仿杂牌30安电调,不知名杂牌1100毫安3s电池25c的,连接收机都没舍得用原配天9的,买的杂牌7通接收机,用了4个9克舵机,一个塑料的三个金属的,三块多钱一个买的,为什么老是用杂牌?看过我第一个帖子的人应该都懂的,好的东西我也买了,留着能好好飞了再装上,真假电调对比图,谁能看出来哪个真?

网友:
对,就是这股子折腾劲儿!顶你

网友A:
不过还是要注意安全呢!玩刀小心点儿,买瓶碘伏棉签消毒,别感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还是要注意安全呢!玩刀小心点儿,买瓶碘伏棉签消毒,别感染了

真正的谢谢你的关心,玩的再开心,安全最重要,

楼主:
全部就位,这次推油门也不低头也不上翘了!强大的推力感觉一拉就会起飞,真是迫不及待去试飞了

网友:
这个测推力的放法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做的背推不行啊,电机太靠前了,下推脚也太小,这样你起飞容易日地球,就算飞起来也是加油低头严重。 ...

我还是喜欢背推啊,可是背推真的好难改,你说的这些问题不克服根本别想飞

网友C:
弱弱的问一句,买台冲浪者x8也差不了多少吧?嗯, 动手的乐趣,无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弱弱的问一句,买台冲浪者x8也差不了多少吧?嗯, 动手的乐趣,无价。

,我决定了,这架再不行立马去买冲浪者,作为一个新手,如果做一架炸一架从开没飞过,心理上受到的打击是很容易让人退魔的

网友D:
如果自己动手还要被反对,那么玩什么模型,业余玩玩图个开心不是真正的价值所在吗?顶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自己动手还要被反对,那么玩什么模型,业余玩玩图个开心不是真正的价值所在吗?顶楼主 ...

多谢多谢,说的好

网友E:
目测,这个布局30A电调,发热可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目测,这个布局30A电调,发热可忽略。

按理说是这样,实际30a杂牌电调配xxd2212电机,3分钟就烫手了,如果盖在仓内那么小的空间,一块电下来泡沫都会烤化了

网友F:
试飞成功了吗?什么时候放视频看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试飞成功了吗?什么时候放视频看看嘛

图中的主角二号炸了一个星期目前已经退役,三号很好飞,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发视频

网友:
生活在于折腾
顶起

网友:
看到几个问题,一起讨论下:
1,貌似平尾舵面角度不一致,如果没看错的话,注意调整一下,否则会有横滚力矩很难受。
2,深切慰问lz,但是以我的经验一般买到的手术刀真心不够锋利,而钝刀最容易伤人。建议买olfa的30°锐角裁纸刀片,随便配个塑料裁纸刀(铁的伤刀刃),丝般顺滑。
3,起落架太靠前,起飞拉平可能有问题,。我飞后三点少,所以供参考。
4,起落架太复杂了,钢丝的就好,风阻和死重都小
5,平尾舵机放在下面好危险,而且拉杆长度不一,会很酸爽。建议前移并保证拉杆等长
6,机腹的空间貌似浪费了,有点可惜,也导致了设备仓过于拥挤
7,lz在鸡头方向站立还开油门,比较危险
8,千万别买假货,砸到人就不止那几个钱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