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图传的方式有哪些?分别距离有多远

楼主(2018-07-02):
高清数传,5.8G 模拟图传,5.8G WIFI图传,2.4G 高清图传…哪位大神可以科普总结一下,图传的方式,小白表示学杂了,有点蒙…

网友:
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百度和google

网友:
好像是数传比较远?

网友A:
高清图传貌似就两种,一个是以色列出的,还有就是大疆用的自家研发的。貌似都支持1080p,数字信号传输,具体你百度一下吧,可能不准确。

5.8g模拟图传,就是把模拟信号调制到5.8g频率上发射出去,原始模拟信号的制式为PAL或者NTSC,简单点理解就是以前的VCD DVD之类的那三根信号线中的黄色信号线的作用,跨过图传,摄像头和屏幕可以直接对接,信号质量变差的时候出现干扰条文或雪花,但不会马赛克或者延时,还可能勉强飞行,并且相当于对飞手的提示,注意距离。

wifi图传就是普通的wifi通道,距离较近,而且延时偏大

网友:
同样问题进来学习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清图传貌似就两种,一个是以色列出的,还有就是大疆用的自家研发的。貌似都支持1080p,数字信号传输,具 ...

你说的好像不是种类吧,两个品牌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好像不是种类吧,两个品牌而已。

高清数字图传貌似就那两个品牌有,下面的模拟图传和wifi图传和第一行的内容无关

网友(2021-09-05):
路过学习一下路过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