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爹】Iflight IX5+Foxeer F405+BF3.4设置 闪电装机(多图慎入)

楼主(2018-07-02):
F405 / KISS对比装机(一)IX5+F405 AIO

Foxeer F405 AIO飞控初评
https://mp.weixin.qq.com/s/FvvKD_TiGg17rrzWVsGdpA
IFLIGHT KISS AIO 飞控初评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3591&fromuid=45057

FOXEER F405 AIO和iflight KISS飞控到齐了,前面我做了开箱对比,近期我将陆续推出这两款飞控的装机、设置、飞行的对比贴!FOXEER F405 AIO的东西先到齐了,先装FOXEER F405 AIO。
先看接线图。FOXEER F405 AIO的接口相当多,图传和摄像头都能直接接到飞控上,而且还能用遥控器OSD调参、电调也有TX接口、集成分电板可谓是一举多得。也就是说,机身底板只需要固定一块板,电调放在机臂上,图传和接收固定到上板。这样能让飞控浮空,更好的减震。
考虑到FOXEER F405 AIO的竞技属性,我选用了iflight的经典机架IX5的Ultimate这个版本。
这个版本的机架是符合材料,据说吸震效果明显,这也符合F4飞控高减震的需求,再有就是这材料的颜值相当闷骚,暗纹~
老规矩,先装飞控看布局。IX5作为正X机架的标杆产品,无论是大赛合适模友聚会都有它的身影。
这架子上下两块板,结构简单,下板一体设计让重量更轻。机身宽大让布局走线非常简洁。非常现场调整也很方便。
装机真是快啊!嘿嘿偷懒了,电机电调是从老飞机上拆下来的,直接拧上就好了。
焊接电源线,焊盘非常巨大,相当好焊接,多点焊锡还准备试试200A呢!
焊接电调动力线,具体焊接方法可以参考我之前的帖子
模型生涯指北——11章 焊接篇https://mp.weixin.qq.com/s/28JB4qAjo0dTuk1zyyqOeg
焊接信号线的时候要注意呀!那两个焊盘一个是信号,另一个是TX。地线接到动力地就行,动力地最近,飞机整体供地设计所以地线随便找个地就行。
摄像头用了FOXEER的弹弓2,好马配好鞍嘛~!准备好各种线,接收机、BB、摄像头、图传。用AIO全集成了!焊接、布线简单了好多。
这个飞控焊线超简单,焊盘又大,线路又少,基本是点一下一个,强烈推荐焊接苦手的飞友们。
根据之前的布局计划,图传和飞控都绑在了上板上,IX5布局和开孔都非常合理,经得起推敲,装机相当开心。
无论是图传固定孔,还是天线固定孔都十分到位。宽窄和大小都恰到好处,即不拥挤,还很牢固。
天线固定刚好利用上电调扎带,热缩管一缩,非常漂亮!
完美~!打完收工!FOXEER F405 AIO的all in one让布局接线变得如此简单;Iflight IX5真的十分优秀所有设计都十分合理。
这两个极致简约的设计配合,真的让装机简单成一种享受,分分钟完工。
啊~!角豆麻袋~!这么松散吗~!这么大的空隙让我的尴尬症都烦了~!上一个时代——塔式机构。的留毒坑害不浅啊~!一层分电、一层飞控、一层图传。为了适应高高的塔式结构IX5预留了这么大的高度。但我们已经过度到AIO时代了!
这都好解决。换铝柱呗~!这就是IX5这种两块板机架的好处,高度随心调。
用FOXEER摄像头里赠送的架子轻松替换侧板。
IX5还贴心的预留了三排摄像头架子的安装孔,M3螺丝直接拧上就行了,跟FOXEER的架子完美配合,还能调调远近。为这个预留的设计点个赞。
高度降低顺眼多了!更加紧凑(其实就是心理作用,高点散热还好呢~!)
由于复合材质加上流光的弹弓2,各种闪耀,威风凛凛有没有~!装完机下次写设置,BF10.3.1的客户端真的加了好多东西,我得好好先研究研究。
脱控各种稳~!

网友A:
我只能告诉你一点,侧板并非单纯用来固定摄像头的。有侧板的机架,整个上板结构强度比单纯铝柱强N倍。。炸鸡都是顶板向侧后受力,铝柱只有抗压抗拉力,侧面的拉扯铝柱非常弱,两个侧板上去之后顶至少十根铝柱的侧拉扯力。。去除侧板的后果就是轻微一炸铝柱变形。。。古董QAV210我就降低到20MM高度,并且打磨了侧板保留了侧板。看在你这么耐心发广告的份上我也耐心回了你的贴。

网友:
还能定高,怎么做到的

网友B:
您好,我想问下脱控是怎么做到的?
软件更新的问题,还是硬件的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想问下脱控是怎么做到的?
软件更新的问题,还是硬件的问题呢

设备安装调试没问题,安装没问题是基础。再就是振动和减震了。电机和桨没问题振动就小,减震做的好对飞控干扰就更小。调固定翼的目标就是脱控能飞,穿越机也一样。是调机目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能告诉你一点,侧板并非单纯用来固定摄像头的。有侧板的机架,整个上板结构强度比单纯铝柱强N倍。。炸 ...

你说的对啊!确实是强度差好多。可是我强迫症啊!看着空那么多难受嘛!

网友:
这是真稳

网友C:
楼主,适不适合新手用这个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适不适合新手用这个板?

可以啊!BF固件这东西大家都一样,这个板子是AIO,也就是集成了不少东西,省的焊接了!适合新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啊!BF固件这东西大家都一样,这个板子是AIO,也就是集成了不少东西,省的焊接了!适合新手 ...

OK呀,去看看买一块,自己学着组个机器,都是用人家组好的,失去了一份乐趣

网友:
foxeer和银燕的机架不评测一个?

网友D(2018-08-30):
楼主的教程确实不错,但是脱控是因为电池扯住了,你们自己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2018-10-28):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教程确实不错,但是脱控是因为电池扯住了,你们自己试试就知道了

也不全是,楼主的教程跟调鸡做的的确不错,但悬停这么稳也不全是因为电池撤住了,一是因为没有背电池,二是因为离地面近,有地效。在cc3d  250时代我也经常像楼主这么玩。如果悬停在1米高度强仍然这么稳就很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