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50米左右没信号,是烧了吗?

楼主(2018-07-02):
请教大佬,200mw的图传,50米左右就没信号了,有没有可能是功放烧了?还是其他什么问题?

网友A:
换天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天线试试

好的,买了根天线到了后试试,有没可能是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买了根天线到了后试试,有没可能是烧了?

烧了的话一般到不了50米,十米可能就没信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烧了的话一般到不了50米,十米可能就没信号了

回头再检查检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烧了的话一般到不了50米,十米可能就没信号了

我的就是这样。请问,能修吗?换哪个元件?

网友:
易损件换个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就是这样。请问,能修吗?换哪个元件?

没烧的意思就是没坏,可能没烧的意思就是可能没坏。可能没坏的意思就是可能不用修。

所以换个好天线试试吧

网友:
检查天线,天线松了也会这样,另外天线太松的话有可能把图传烧坏

网友:
杂牌子吧,这种小作坊电子产品很多元件不合格。买品牌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烧的意思就是没坏,可能没烧的意思就是可能没坏。可能没坏的意思就是可能不用修。

所以换个好天线试试 ...

我的是确定烧了,现在5米左右就没图像了。之前冒过烟

网友:
还是买个熊猫图传或者tm25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