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FⅰⅩ无法安装驱动

楼主(2018-07-02):
请问各位如何解决win7无法识别飞控设备

网友A:
乐迪min pix飞控与T8FB飞翼调参设置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9454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乐迪min pix飞控与T8FB飞翼调参设置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9454

你好链接打不开,可以把文件发到我的邮箱379521925@qq.com吗,谢谢杰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链接打不开,可以把文件发到我的邮箱379521925@qq.com吗,谢谢杰哥

在我的发表里可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