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连烧两块飞控

楼主(2018-07-04):
新手,装新机一周内连续烧了一块CC3D一块F3,具体情况都是极低速撞树或障碍物,飞控LED都不亮了,根据某老哥说法供电芯片肯定是烧了的。
我接的MATEK 分电板的BEC 5V,万用表也测了电压没问题,想请教一下这种会不会是我装机问题,以免之后烧更多的飞控。。

网友A:
基本就是。如果是用电流计供电的话

网友:
撞了当然会坏。

网友B:
估计还是焊接不过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就是。如果是用电流计供电的话

我该怎么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还是焊接不过关

重新焊接飞控供电么?

网友:
炸机很容易坏的

楼主:
可是两次都是飞控烧坏。。就有点迷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