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翼参数

楼主(2018-07-05):
展弦比大,是指机翼长,翼根弦短吗?(矩形机翼)

网友A:
展弦比大机翼细长,低速性能更好,滑翔就更好

网友:
展弦比是机翼展长与弦长之比,这里的弦长指的是机翼的平均气动弦长,对于矩形平直机翼,平均气动弦长就是机翼的弦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展弦比大机翼细长,低速性能更好,滑翔就更好

展弦比跟低速性能应该没太大关系吧,展弦比改善的是机翼的升阻比,升阻比增大了滑翔性能才会提高,影响低速性能的是机翼的相对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