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电池疑问

楼主(2018-07-05):
自组的3S3P18650电池组放电到10.2V电流就跟不上了全油门都只有半油门的动力,用的朗宇X2212 KV1400配8X6桨,11V左右的时候都不会感觉电流不足,全油门都有劲。18650不是可以放电到3.2V吗?难道10V多的时候电流就跟不上?买的2000毫安单颗放电20A的18650电池。

网友A:
18650电池瞬间过电流能力较弱,也就是放电倍数较小,适合额定电流下长时间放电,若需瞬间大电流放电,需配合外部电力管理系统,如电动汽车的能量管理。仅靠串并联,很难达到要求。或许你可以增加电池数量,提高电池组容量,能有改善。个人理解,欢迎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650电池瞬间过电流能力较弱,也就是放电倍数较小,适合额定电流下长时间放电,若需瞬间大电流放电,需配 ...

按理说放电能达到的 单颗放电20A三个并联应该是60A 我那电机最大才二十几安 不应该电流不足啊

网友B:
内阻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阻多少

没仪器测

网友:
电池质量不好吧

网友:
我的飞到12.3V,4s的电池,油门怎么上都不行了,4A的电流一直往下降

网友C:
放电C数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电C数小了吧

单颗都20A不得小

网友:
       你是降下来再测的吗,18650后段放电电压掉的很厉害,你如果是降下来测的10.2那在天上可能才9v了

网友:
18650电池的低电压放电特性本来就比较差的,楼上说的对,你下来测量电压才10v的话, 天上估计就是89v的样子,这样的情况下只怕真的放不出多大的电流了。其实可以找个电池容量计来测量一下电池的放电曲线,看看到10v一下电池还能放出多少电量,这样基本就心里有数了。

网友:
电池是3.7v的还是3.2v的

网友D:
也有可能是电调低压保护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按理说放电能达到的 单颗放电20A三个并联应该是60A 我那电机最大才二十几安 不应该电流不足啊

不是加法,3s20a

网友F:
飞下来电池热不?热的厉害的话怕是c数不足。如果不热,那有可能是电调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飞下来电池热不?热的厉害的话怕是c数不足。如果不热,那有可能是电调保护了

找到问题了是电调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加法,3s20a

楼主是3串3并,能到60A。

网友:
这种电池容量虚标严重,只适合小电流相对长时间放电,1C都达不到标注容量,就算能达到20A也只是瞬间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有可能是电调低压保护了

这是正解,18650一定要调一下电调的低压保护

网友G(2018-10-05):
我想问一下,B3可以充3s自组的18650电池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想问一下,B3可以充3s自组的18650电池组吗?

可以啊 还可以直接用12.6V充电器充

网友:
你去日本亚马逊看看索尼18650 电池多少钱一个,剩下的就全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