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爹】Foxeer F405+BF3.4设置 滤波!油门增压!

楼主(2018-07-06):
装机装完了我们开始设置和调整。

很多刚入坑的模友们都被设置和调整难倒了。其实跟我设置一步步来很简单。

第一步插上飞控更新固件。固件这东西有新不用旧。FOXEER F405 AIO自带的BF3.3.3的固件已经很新了。但是我看到了3.4的更新还是忍不住再刷一下。我刷的是最新版3.4.0RC5,2018年7月2日新出的。跟国际同步嘛。

因为是F4所以驱动刷机很简单,用https://impulserc.com/pages/downloads 下载,第一个driver fixer 驱动修复工具——impluseRC

下载,运行,插上飞机,全自动进入DFU刷机模式。然后选择FOXEERF405这个专用固件,建议按照图面选择固件刷机。是这个飞控专用的固件是有专用优化的哦~!

装好了进入端口页面选接收机链接口,第一个USB肯定要开,后面开那个穿行数字接收机端口看你焊接在哪里就选哪里。

设置页面不多讲,你要开8K还是16K还是32K,都是可以的。但是越高的刷新频率代表着你需要更好的减震和滤波。我一般用8K或16K。

电调我喜欢MULTISHOT你看到视频啦,挺稳的。MOTOR_STOP是怕误启动。

我用地平线的DSMX卫星,所以我用SPEKSAT接收机模式,DSMX用2048,DSM2用1024.。开关我就开了后两个其他用开关控制。接收机没有RSSI,所以没开。详细的不说了看我以前的帖子说的非常细。
https://mp.weixin.qq.com/s/at2fkhSLe0VR0-MMWN8j0g

BB全开!有事先知道。

PID设置看https://mp.weixin.qq.com/s/WaRFVKNx7wASiBePaS_v-g有文字有视频,十八式里说的很全。你用默认飞也没啥不可以。

这个滤波器改的比较多,多出来好多滤波器。这个设置我教大家个简单的方法。.
方案(一)电机新、桨新、架子硬、动力爆
set gyro_lowpass_type = PT1
set gyro_lowpass_hz = 150
set gyro_lowpass2_type = PT1
set gyro_lowpass2_hz = 400
set dterm_lowpass_hz = 100
set dterm_lowpass2_hz = 250

方案(二)啥都一般。用这个
set gyro_lowpass_type = PT1
set gyro_lowpass_hz = 120
set gyro_lowpass2_type = PT1
set gyro_lowpass2_hz = 300
set dterm_lowpass_hz = 80
set dterm_lowpass2_hz = 160

方案(三)各种烂用这套
set gyro_lowpass_type = PT1
set gyro_lowpass_hz = 90
set gyro_lowpass2_type = PT1
set gyro_lowpass2_hz = 180
set dterm_lowpass_hz = 70
set dterm_lowpass2_hz = 140

也就是飞机越好数值越大,飞机越烂数值越小。把代码直接复制黏贴到CLI里,然后别忘了SAVE然后回车就行了。

遥控器页面,你是啥选啥,不会的看https://mp.weixin.qq.com/s/WaRFVKNx7wASiBePaS_v-g死区加一点就行,好的3大的8.

模式开关,根据你自己的习惯来,小技巧连上遥控器,不用知道AUX是哪个直接掰你要用的开关,模式会自动找到你用到的用到。

OSD页面,看字体管理,你不仅可以换字体还能换开机logo。我就不换了看马蜂挺好的!

3.4新功能里有个油门增压的功能,电机没劲的救星。
电机越烂throttle_boost 越大。我用的感觉银燕2205S大概10,F40大概5~7,银燕2306一代3~5,LS2206大概15左右。这也看飞机整体重量。
throttle_boost_cutoff  15Hz保持不动也行。

有啥不明白的来企鹅群466419233@我

本文参考了smartfox的Betaflight 3.4 官方调参指南有兴趣可以看原文。
https://mp.weixin.qq.com/s/HrdYCxUjTAHhzRegekIXZg

网友A:
正版DSM接收吗,我用山寨的失控几次就不敢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版DSM接收吗,我用山寨的失控几次就不敢用了。

是啊!我也是失控才咬牙买的

网友:
F3要凉了

网友:
教程学习了,楼主辛苦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我也是失控才咬牙买的

我用的D10,换华家的SBUS接收没有RSSI不知道接收机啥时候失控。飞出海岸线百来米就返航了,有点怂。

网友:
小机架很精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D10,换华家的SBUS接收没有RSSI不知道接收机啥时候失控。飞出海岸线百来米就返航了,有点怂。 ...

怂点好!没有RSSI你会更加注意飞场环境。有RSSI你会作的更狠~!nozuonodai~!

网友:
低通滤波设置标准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怂点好!没有RSSI你会更加注意飞场环境。有RSSI你会作的更狠~!nozuonodai~!

确实会更注意环境站位,但是黑羊FPV的毒太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