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道电机怎么选?

楼主(2018-07-06):
690翼展的f22,64涵道的电机和电调怎么选?

网友A:
电机与涵道扇叶是配好的。64涵道有4S与3S两种。4SD的涵道电机KV比较低一些,3S的比较高。推力在800到1200g之间。3S版本建议用40a的电调,4s可以加到50A.保证电调有足够余量。涵道的扇叶数量多的,推力比较大,声音也比较浪,低沉不尖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与涵道扇叶是配好的。64涵道有4S与3S两种。4SD的涵道电机KV比较低一些,3S的比较高。推力在800到1200g ...

好的,那kv值怎么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