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恩Nano版无线串口接收机的制作方法

楼主(2018-07-06):
佩恩控是开源,基于Arduino,制作简单实用,还可以作为青少年创客的培训资料
佩恩主控将通过无线串口发送  “#1P1500#2P1500#3P1000" 指令( #1 表示 1通道  P1500标识输出PWM 1500us , etc.)。接收机收到后转化为 PWM信号给电调/舵机

源文件都共享在 https://pan.baidu.com/s/1zrZYoNTevvv4JFQU1J_h2g

准备:
1) 需要使用Nano和Nano扩展版,自己tb

2) 无线串口(也就是无线透传模块),也自己按需tb( 距离,定频/跳频 ,等 ) ,不要用 433M的,达不到传输率,  10来元 2.4G的70米左右够用

楼主:
主题 第2行,就告诉你 源代码 位置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题 第2行,就告诉你 源代码 位置了

需要提取码,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提取码,没有

不好意思,之前我用QQ浏览器无需,换IE居然要新共享如下:https://pan.baidu.com/s/1zrZYoNTevvv4JFQU1J_h2g

楼主:
Uno板控的制作参考: http://www.moz8.com/thread-163705-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之前我用QQ浏览器无需,换IE居然要新共享如下:https://pan.baidu.com/s/1zrZYoNTevvv4JFQU1J_h ...

可以了,谢谢分享

网友(2020-07-25):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之前我用QQ浏览器无需,换IE居然要新共享如下:https://pan.baidu.com/s/1zrZYoNTevvv4JFQU1J_h ...

链接取消了   能重新共享下嘛?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