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问题

楼主(2018-07-07):
3s2200电池泡水了,现在充放电正常,就是电池外包装里面3快电芯周边很多水蒸气,外包装是不是不能拆的,怎么解决

网友A:
正常问题就不大。在意外观就不要管。不在意外观。就拆开。弄干再重新包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问题就不大。在意外观就不要管。不在意外观。就拆开。弄干再重新包装。 ...

没事的话就让它去了,主要没飞,飞的电池发烫让水自己蒸发掉

网友:
把他扔到大米里面,大米会把里面的水吸干的

网友:
电池不怕水的,大米大发就好,但是要用餐巾纸包好,别粘的导出都是白色的粉末。接头喷点wd40,特别是平衡头怕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