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电机

楼主(2018-07-08):
问下我的冲浪者x8用的朗宇2212 kv2450的电机配着好盈40a电调能用在1.2米的塞斯纳吗?  前天塞斯纳掉水塘了,晾干后今天起飞,全油门不过10来秒就失控挂树上了,弄下来才知道xxd2212 1400kv电机挂了,拉油门不转还冒烟。。  x8配的朗宇能用我就不买新的了,不然打算买个2217 1500kv的

网友A:
看你多大桨了  1.2米 应该至少8寸桨吧  的1400kv

网友B:
电机的转速是和浆有关的,浆是和机型有关的,塞斯纳一般用9寸浆,浆小了塞斯纳飞起来不稳,所有用9寸浆要用KV值低的,2450KV电机不适合飞塞斯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多大桨了  1.2米 应该至少8寸桨吧  的1400kv

我用的是8060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的转速是和浆有关的,浆是和机型有关的,塞斯纳一般用9寸浆,浆小了塞斯纳飞起来不稳,所有用9寸浆要用 ...

好的,我准备买2217的1500kv用原来8寸浆

网友:
kv不高1500的就行

网友:
用980kv的电机,8-9寸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