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分钟玩转手持测距仪

楼主(2018-07-08):
手持激光测距仪是测量的常用工具,拥有重量轻、体积小、操作简单,功能强大,测量快速准确等优点。这篇教程让大家了解测距仪的各项功能和基本操作。PS:以这款测距仪为例,功能都差不多。
首先先了解一下屏幕显示的信息
黄色方框:所测量的长度是否包含测距仪
蓝色方框:测距仪的角度(还有圆水准气泡形式的)
绿色方框:测距仪电量
紫色方框:测量的模式(本图为单次测量)
橙色方框:这款测距仪它最大测量的距离
橙色椭圆:测距仪历史测量记录

然后介绍下功能按键,测距仪红色的按钮是测量,点击一下是单次测量,选种测量模式之后,点击是进行选种模式的测量,长按也是开机键。青色方框是加法测量按键
当被测物体中间有格挡,或者长度过长不方便测量是使用。例如想要测量图片上橙色线段的长度可以先测量线段1的长度,点击加法测量再测量线段2的长度。这样屏幕上显示的就是橙色线段的长度了。
片中橙色的钮式是减法测量,长按是语音开关(这个功能应该只有这款测距仪有)。如果出现有围墙挡住被测物体或者测量的程度超出被测物体。就像图片上所画的那样,如果想测出红色线段的距离,可以先测量1号线段,然后点击减法测量测量2号线段,这样屏幕上读出的就是红色线段的距离了。
多功能的按键所包含的功能,常用的有三角测量,面积测量,体积测量等等,我主要来讲三角测量
三角测量又叫勾股测量,已知三角形有一个直角,且已知两条边可以测量第三条边的长度。比较适用于想要测量的那条边被物体挡住,而其他两条边恰好能有打到的情况。例如我想测量图片上红色的线段可以使用功能键,选择三角测量的模式。然后打出1号线段和2号线段屏幕上就会出现红色线段的长度了。
保存按键这个就没有什么亮点了。测距仪在不点保存的时候也能显示历史的三条测量记录(加上本次测量,总共四条)。下次测量的时候会清除最早测量的记录。
图片上橙色的按钮点击它可以改变所测量的距离是否包含测距仪(图片上红色图标是显示的区域,此图表示不包含测距仪的长度),当被测物体缝隙过小测距仪无法进入的话,可以采用这种测量方法(适合短小距离的测量)。
图片上橙色按钮长按是关机键,当完成测量作业的时候,长按它就可以关机了。
下面说一下实战,部分测量是可以单人操作的,保证测距仪测出的读数是包含测距仪的长度的,测距仪底端和墙壁平行,激光瞄准被测物体上尽量保障测距仪的水平,按下测量键,完成测量。
部分测量需要别人挡一下,拿板的人也很重要,大太阳直射连激光都看不见都不知道用身体的影子挡住板子!
例如这种水管的话就需要把测距仪拿出来测量了(要保证和墙壁是一条直线的)ps:单人拍摄没办法移出来。
在分界处可以使用加法测量(需要有人挡板)。
此处用加法测量和三角测量,可以打出三条边。
测量时尽可能的避开窗户杂物。
一般所需要的数据是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第三位直接舍去,因为要中和测距仪没有水平的误差。

网友A:
这个大概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大概多少钱

不知道,公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大概多少钱

摆明广告,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问多少钱,难道 不会自己搜!这又不是什么高科技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摆明广告,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问多少钱,难道 不会自己搜!这又不是什么高科技产品

我还真不发广告

网友:
还在绥化?

楼主(2019-03-05):
引用 网友C:

广告都打到这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