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电调连上XXD电机急促滴滴响!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8-07-08):
今天好盈的一个电调进水了,电机一抖一抖的,换了一个好盈电调,电机就一直滴滴滴急促响。换了一个电机接上还是!油门杆最低,油门行程也调的100

网友A:
校准一下电调,油门最高插电,滴两下油门最低然后长滴一声就行了

网友B:
油门行程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行程校准

怎么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一下电调,油门最高插电,滴两下油门最低然后长滴一声就行了

谢谢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弄呢

遥控器打开油门最高位,连接电机电调,电调上电,电机发出音乐,然后两声滴滴(记得好像是两声),迅速把油门拉到最低,电机滴滴滴,此时推油门电机能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