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关于航拍f450的电机选择

楼主(2018-07-09):
本人接触自组四轴两三个月了,近期需求是让f450带无刷云台油门50%以下起飞,而且续航时间至少十分钟,打算用3s5200毫安锂电,目前准备入手郎宇二代2212电机,但看到论坛里的模友推荐拆机大疆电机,遂发贴求助

楼主:
请问这样的情况用哪个牌子的电机,2212还是2216,几寸桨合适呢

网友A:
多少油门起飞是可以调的啊,和电机没关系吧,和飞控设置有关

楼主:
想要比较稳定的电机,载重能力强点,毕竟f450挂云台得1700g左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油门起飞是可以调的啊,和电机没关系吧,和飞控设置有关

是说同样设置下载重能力强点,我没表达清楚

网友B:
精灵电机桨效较高特别是起飞重量1kg以下时

网友B:
最好用4s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灵电机桨效较高特别是起飞重量1kg以下时

加上云台那些就大概1700g了,想提前买好,省得重复投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用4s

请教一下,4s比3s重了100g...多出来的重量不会抵消掉多出来的电量吧?一直不懂这个问题

网友C:
干过这样的事情 3轴云台3S/4S 5000mah 都超重了
表现能飞得起来 电流太大 飞不动 BB响一直在叫
完全抛弃项目 以后都是13寸以上的桨了

网友:
30块的机架不用较真,真想长续航长还是得想方设法减重而不是加电池

网友:
2216电机吧

网友D:
精灵电机也就那样吧 不怎么样。机架太重了不适合建议上Q380机架电机罗斯用半圆的M2.5螺丝 因为Q380螺丝孔位很容易陷进去。我4s 4000双天电池+两轴轻量云台+相机=1260G

网友:
注意减重,这个机架有点重了,上碳纤

网友:
这个架子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精灵电机也就那样吧 不怎么样。机架太重了不适合建议上Q380机架电机罗斯用半圆的M2.5螺丝 因为Q380螺丝孔位 ...

好的,看来我得考虑换个机架了,多谢指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过这样的事情 3轴云台3S/4S 5000mah 都超重了
表现能飞得起来 电流太大 飞不动 BB响一直在叫
完全抛弃项 ...

你当时机器多重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当时机器多重啊?

2KG 渣电机 ABS桨  好几年前的事情了

网友E:
脚架可以不要了  留着只会增加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脚架可以不要了  留着只会增加重量

以后要上云台呢,手接太危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后要上云台呢,手接太危险了

换个脚架  这种太重了

网友F:
别折腾了 这架子折腾不出来东西的 想进阶
换猛禽360
Tm air 350
Bl 20A电调
3s 5200飞22分钟没问题

起飞控制在1350以内就好
电池格式 3s 5300 优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别折腾了 这架子折腾不出来东西的 想进阶
换猛禽360
Tm air 350

要带云台的

网友:
并没有什么卵用,想要时间久,全换,机子都要换

网友:
2212的电机我觉得很吃力啊,反正我航拍就直接上600的架子 4208的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