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d不能和运动相机叠加数据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8-07-09):
没插相机    osd数据正常显示    一插上相机就被覆盖了 只有图像   拔掉相机又有osd  怎么搞

网友A:
视频输出制式修改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输出制式修改下试试

什么模式 能提供一下选项照片吗?

网友:
你是什么型号相机

网友:
改一下制式 pal/ntsc

网友B(2018-09-22):
老哥解决了没?我的情况跟你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哥解决了没?我的情况跟你的一样。

要osd先不接电     相机先上电开机  打开av功能   图传有图像了最后再给osd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哥解决了没?我的情况跟你的一样。

我的osd是支持两种制式的 后上电  osd自动识别制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osd是支持两种制式的 后上电  osd自动识别制式

我回去试试,我的一起上电就跟你说的一样不能同时显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osd是支持两种制式的 后上电  osd自动识别制式

还是不行啊?只显示图像,我靠近摄像头就能显示数据,手一拿来就只有画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