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又查不到的时候

楼主(2018-07-10):
不会就问应该补可耻吧, 嗯,如图这样的情况,是开靠近翼尖的那块当副翼还是用靠里这块大的当副翼好呢? 会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翼尖那块,力矩较大。不够的话一块当成副翼用。

网友A:
开翼尖的话飞的时候很灵活,想要平稳的就开靠近机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翼尖的话飞的时候很灵活,想要平稳的就开靠近机身的

多谢

网友:
靠近翼根当襟翼,靠近翼尖为副翼。

网友:
ls正解。啥飞机?手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