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固件下载失败

楼主(2018-07-10):
usb线我都换了几条了,不是线的事,内存卡我也换过了,也没用,到底是什么情况

网友A:
地面站版本太低

网友:
翻过去吧 墙外的世界

网友:
咱两一样的问题 同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地面站版本太低

是吗

网友:
自定义固件才行

网友B:
先下载好固件在导入APM调参软件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下载好固件在导入APM调参软件里面

不行读取失败,或者超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