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求教泡泡老师,APM电机自检问题

楼主(2018-07-11):
APM刷的是3.15固定翼固件,地面站没有出现校准显示不正常,外端设置有:电流传感器,6MGPS,OSD,数传等。
供电方式是输出端电调BEC给舵机供电。JP1断开,电流传感器BEC给飞控和接收机供电。
问题是:
1、拔掉USB上电后电调自检电机只响两声滴滴后就没声音了,飞控自检后推油电机不转,舵机工作正常。
2、插上USB连上电脑和充电宝这两种情况下,上电后电调自检电机声音次数正常,飞控自检后推油电机转。
  请教下这种情况是那里出问题了?请赐教。谢谢

网友:
坐等泡泡老师露面。

网友:
泡泡老师早已闭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友:
这个用电脑地面站吗,调航点吗

网友:
我的也这样,但是多插拔几次就好了

网友B(2018-09-10):
一样一样,多按几次复位键

楼主(2018-11-17):
引用 网友B:
一样一样,多按几次复位键

谢谢,按了几下重启键,现在搞好了

网友:
你剧目破学校我

网友(2019-01-07):
插上JP1,禁用电流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