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433 1W数传

楼主(2018-07-11):
材料:
全双工433无线串口模块两个
433天线两根
TTL转USB模块一个
飞控转数传线一条
细电线一根(2cm)
工具:
电烙铁
焊锡
松香

先接上天线然后设置模块参数(软件找商家)
两个都要设置,波特率改57600
然后焊接跳线,不然是不会传输数据的
模块M0接模块GND(一定接模块上的)
飞机端焊接,地面端用我发那个模块就不用
图中左边的是焊接完成的
模块RX接飞控TX
模块TX接飞控RX
模块VCC接飞控5V
模块GND接飞控负
全部下来比3DR 500mw数传便宜近百
不懂的QQ1160379714
不用问卖家,人家写着是apm/pix用但是也不懂,我摸了两个星期自己摸懂的!

网友:
哦  这个可以啊

网友A:
不能用手机了么?

网友B:
我50买了一对

网友:
厉害,好像也不便宜啊

网友:
画个接线图吧

网友:
我也买了 还没到

网友:
好像找到50一对的,不知道一样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50买了一对

买来能用吗?查了下,50块一对的应该是半双工的。用在数传上,感觉半双工是不是也够用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来能用吗?查了下,50块一对的应该是半双工的。用在数传上,感觉半双工是不是也够用了呢?

有50多一对的,100毫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来能用吗?查了下,50块一对的应该是半双工的。用在数传上,感觉半双工是不是也够用了呢?

最好是和商家确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用手机了么?

飞鱼地面站可以用,但我只有一个手机怎么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最好拉距测试一下,

找个时间可以去试试,四轴的电池好久没用了也飞不了那么远了

网友E:
楼主这个绿色板子焊绿色线~~差点找不到了。不过这个还真是便宜无比,请问m0和GND短接是因为什么原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绿色板子焊绿色线~~差点找不到了。不过这个还真是便宜无比,请问m0和GND短接是因为什么原理呢? ...

M0口是选择工作模式的,低电平是发射模式,M0短接GND是给M0口一个低电平,不接的话就是调试模式,调试模式下是不会传输任何数据滴

网友F:
这个一定要顶  需要知道多大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一定要顶  需要知道多大距离

商家拉锯3000买,我星期六去拉拉看

网友:
坐等好消息

楼主:
今天下雨放晴后拉了两公里左右,飞机在8楼楼顶人在地面,我这只能拉个两公里,再远就进村了没办法┐(─__─)┌,信号还有,飞机可以解锁

网友:
一年多以前我为这个数传做的测试,出的改装教程,谢谢。

网友G:
对这个数传我研究了一下,不同看法:1,这个成都的1W数传,价格天天在变化,一会56元/只,过几天又变成128元/只,淘宝上没有这样天天变价格的商家,问了客服,不回答,现在好像价格稳定在128元/只,2大家关心的距离问题,1W我没有试验过,100MW数传我买了,试验,大概800米左右,我相信这个1W 433飞行高度500米,应该不会超过3公里,请楼主试验后告诉模友,因为距离是硬指标。以上是我个人的看法。

网友:
距离多远

网友:
技术贴 顶起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这个数传我研究了一下,不同看法:1,这个成都的1W数传,价格天天在变化,一会56元/只,过几天又变成128 ...

56和128的是两个不同功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这个数传我研究了一下,不同看法:1,这个成都的1W数传,价格天天在变化,一会56元/只,过几天又变成128 ...

距离的话现在拉了两公里多点依旧可以连接飞控并且解锁,同样功率下距离不同的因素有很多最直接的是空气湿度、天线增益和天线角度,还有一个就是干扰问题,干扰是少数的,主要都是空气湿度和天线增益和天线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