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轴距四轴,1700g,什么电机合适?

楼主(2018-07-11):
纠结用2212还是2216或是更大的电机

网友:
2216猛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低2216

担心2216勉强够用,再大一点能选什么电机呢?

网友B:
S500 2216KV950  30A电调  4S3000MAH   挂2轴云台+SJ4000 全重1800克 续航8分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500 2216KV950  30A电调  4S3000MAH   挂2轴云台+SJ4000 全重1800克 续航8分钟................. ...

2216这么差?你把电机浪费了。我是q380+2312+相机云台 3200毫安电池什么的一共差不多=1300克了 最后悬停也是差不多9分钟  后来我分析是 2312用了非FOC电调导致性能大大降低 如果用恒力2316的话 会大大不一样  但是没米

网友:
建议大疆2312电调也是大疆的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C:
2216这么差?你把电机浪费了。我是q380+2312+相机云台 3200毫安电池什么的一共差不多=1300克了 最后悬停 ...

兄台看好 我是1800克的起飞重量。。。。如果我的全重也是1200克 我起码能续航15分钟 或者更高

网友:
2212肯定是不够的,2216都悬

网友D(2018-08-18):
老哥选好电机没,我也是450机架准备用3508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哥选好电机没,我也是450机架准备用3508电机

现在用2216续航12分,你要是用3508能上15。换碳纤450吧,f450太重了

网友(2018-11-08):
我以前也遇到你同样的问题,最后的答案就是无解,因为太重了就要加电机拉力,加了电机拉力就要加电池容量,加了电池容量就又更重了,就要换大桨,然而尺寸限制,只能10寸桨了,所以无解。450想续航久,只有减重一条路

网友:
有点重了,可以考虑28级的电机,或者2216电机上4s电池

网友(2018-12-30):
我1700克用大疆2212电机续航12分钟3s5200   25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