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固件刷入失败 怎么办

楼主(2018-07-11):
固件刷入失败 呀 咋解决 有大佬指导下吗
是APM2.8
具体失败图片如下

还有  就是红灯一长一短的闪 说是解锁没准备好 传感器数据有误
咋解决

楼主:
有人吗  帮忙看下

网友A:
方便发一个地面站的链接吗,我好像一直都是1.3.3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发一个地面站的链接吗,我好像一直都是1.3.32的

1.32好用吗 互换链接固件刷入失败  怎么办 固件,APM,mp3刷固件变砖 作者:tengvv 3037 我用你那个版本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发一个地面站的链接吗,我好像一直都是1.3.32的

https://mission-planner.updatestar.com/  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1.32好用吗 互换链接我用你那个版本试试

直接网络搜索apm地面站就找到了,有绿色版,安装版,历史版本,

网友:
多试几个版本,以前我的也是刷不进去,后来换了版本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