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悟二电机完美解决

楼主(2018-07-12):
大疆悟二的这电机二十一个淘来的,运气好,遇见四个成色不错切轴转动无异响的,可是这电机的座子浆夹都挺麻烦的,座子用了碳板自己切割打孔,而且这电机只能用圆管的碳纤维机壁,还得是H形机架,不然电机底部的倾斜角无法处理,浆夹直接用20x10的铝方管来打孔切割,刚好把十厘米长轴覆盖,这轴也是忒郁闷,不是普遍的标准轴,而是大疆家专属的,又舍不得把碳浆控扩大,就只好用了这办法,不过好在完美解决
电调布局有点丑了,但还将就着用,没钱没时间去买分电板,这排布方式换了好几回

网友:
好奇特的外形啊

网友:
强迫症会疯的

网友A:
好奇特的外形啊  能变形不

网友:
路过感觉平衡不太好

网友:
有点奇葩 哈哈

网友:
外形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特的外形啊  能变形不

嘿,不能

网友:
这个电机用着确实很不错 缺点有点重

3512

网友B:
这种电机有隐患的,古人云: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这是有道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机有隐患的,古人云: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这是有道理的

是指二手电机不靠谱吗?

网友D:
没有一点常识,你私自加一块铝方管,就严重影响动平衡了,看到一张图片铝管一边多一边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指二手电机不靠谱吗?

靠谱不靠谱的主要是自己检查,通电测试看振动大不大,拆开检查线有没有破漆,再检查轴承有没有生锈卡住这些的,检查好差不多就可以上机了,我的这个就是自己上润滑和补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一点常识,你私自加一块铝方管,就严重影响动平衡了,看到一张图片铝管一边多一边少,

哇,还私自,你自己嗨的好开心哦

网友(2019-01-27):
引用 网友D:
没有一点常识,你私自加一块铝方管,就严重影响动平衡了,看到一张图片铝管一边多一边少,

应该是拍摄照片视角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