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连接不上地面站

楼主(2018-07-12):
apm飞控连接不了地面站,电脑识别不了com端口,出现如图所示的,不知道是啥,之前修改过这个飞控的gps的波特率,又改回来就变这样了,上电也解不了锁,不明白咋回事,有知道的吗

楼主:
补充一下,用其他apm飞控就可以正常连接

网友A:
重新刷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刷机

现在是不能识别串口,刷机也需要com口的啊

网友B:
换台电脑试试还不行, 那应该是USB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台电脑试试还不行, 那应该是USB坏了

不是,这个用其他的飞控就可以正常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台电脑试试还不行, 那应该是USB坏了

可以了,换了台式电脑就行了,谢谢兄弟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是,这个用其他的飞控就可以正常连接

可以了,感谢兄弟

网友C:
小手一抖。牛币到手。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手一抖。牛币到手。帮顶

已经解决了

网友D:
请问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怎么解决的

换台电脑

网友:
哎...今天够累的,

网友E:
这种应该是电脑USB串口驱动的问题吧,换个机子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应该是电脑USB串口驱动的问题吧,换个机子试试看

解决了,换了台电脑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