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模友们帮我看看

楼主(2018-07-12):
玩四轴有好几年了,就想自己diy个悟,只为装逼,买了3d打印机,打印了全部零件,关键卡在了变形部分,用了arduino   nano和行程开关控制舵机,程序是我网上找的,我感觉程序里定义的引脚和连接图不一样(实物连接图在下面)自己搞了好久还不行,请模友们帮我看看。不胜感激   最下面是程序。

// Designed for Skull Quadcopter
// Rev 1.0

#include <Servo.h>
#include <PinChangeInt.h>

// Define RX variables
#define PIN1 2
#define PIN1dataReg PIND
#define pin1state (PIN1dataReg & (1 << PIN1))
volatile long pulseStart1; // pulse start time measured from millies in ISR for pin 1
volatile long pulseTime1; // pulse width time measured from millies in ISR for pin 1 <-- this is the output we require

Servo myservo;  // create servo object to control a servo
int pos = 0;    // variable to store the servo position

// Define Microswitch pins
const int msdown = 5;
const int msup = 4;
int msdownstate = 0;
int msupstate = 0;

// Define Variables for LEDs
int led1 = 6;                    // output pin for LED 1
int led2 = 7;                    // output pin for LED 2
int led3 = 8;                    // output pin for LED 3
int led4 = 9;                    // output pin for LED 4
int led13 = 13;                   // onboard LED indictor incase no others are attached
unsigned long time;              // holds current time for change of state
int flashtime = 400;            // time to flash LEDs in milliseconds
boolean ledon = false;         // remembers start of LED
boolean movedown = true;      // safety feature
boolean moveup = true;        // safety feature

// The below procedure handles the pulse from the RX input
void handlePin1()
{
  if(pin1state)
    pulseStart1=micros(); // we got a positive edge
  else
    pulseTime1=micros()-pulseStart1; // Negative edge: get pulsewidth
}

// LED Control - very basic, can be expanded.
void turnledoff() {
    digitalWrite(led1, LOW);
    digitalWrite(led2, LOW);
    digitalWrite(led3, LOW);
    digitalWrite(led4, LOW);
    digitalWrite(led13, LOW);
  }
  void turnledon() {
    digitalWrite(led1, HIGH);
    digitalWrite(led2, HIGH);
    digitalWrite(led3, HIGH);
    digitalWrite(led4, HIGH);
    digitalWrite(led13, HIGH);
}
  void flashled() {
      // LED Flash
  if (millis() - time > flashtime){
      time = millis();

      if (ledon){
        turnledoff();
        ledon = false;
      } else {
        turnledon();
        ledon = true;
      }

  }

  }

// Lets set everything up
void setup() {
// initialize serial communication at 115200 bits per second so we can see whats going on:
  Serial.begin(115200);

  pinMode(PIN1, INPUT);          // Initialize rx input pin
  digitalWrite(PIN1, HIGH);      // Set the rx pin to High to start the counter
  PCintPort::attachInterrupt(PIN1, &handlePin1, CHANGE); // Attach the interrupt

  pinMode(led1, OUTPUT);         // Assign output mode to pin for LED 1
  pinMode(led2, OUTPUT);         // Assign output mode to pin for LED 2
  pinMode(led3, OUTPUT);         // Assign output mode to pin for LED 3
  pinMode(led4, OUTPUT);         // Assign output mode to pin for LED 4
  pinMode(led13, OUTPUT);         // Assign output mode to pin for LED 4

  pinMode(msup, INPUT);
  pinMode(msdown, INPUT);
  msupstate = digitalRead(msup);
  msdownstate = digitalRead(msdown);
  time = millis();               // Save current millis reading (this is a counter that always runs in milliseconds)
  turnledon();
}

// Main Program
void loop() {

  msupstate = digitalRead(msup);
  msdownstate = digitalRead(msdown);
  // read the input channels

   if (pulseTime1 > 900 && pulseTime1 < 1300){ //legs down
   myservo.attach(3);
    pos = 0;
    moveup = true;
    if (msupstate == LOW){
      if (movedown){myservo.write(pos);}
    flashtime = 200;
    flashled();
    } else {
      movedown = false;
      myservo.detach();
      turnledon();
    }
   }
    if (pulseTime1 > 1299 && pulseTime1 < 1701){ //no movement
    myservo.detach();

    pos = 100;
   }

  if (pulseTime1 > 1700) { //legs up
  myservo.attach(3);
    pos = 180;
    movedown = true;
    if (msdownstate == LOW){
       if (moveup) {myservo.write(pos);}
    flashtime = 200;
    flashled();
    } else {
      moveup = false;
      turnledon();
      myservo.detach();
    }
  }

}

网友:
像我这种专业白学的,连看都看不懂

网友:
都是高手赞

网友:
顶一下,高手高手高高手

网友A:
只做上下限位的话,用二极管和常闭开关改舵机就行,没必要这么复杂。

网友A:
表示已经飞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做上下限位的话,用二极管和常闭开关改舵机就行,没必要这么复杂。

哥们,具体的连接图有吗?还想控制四个灯

网友B:
你找的这个写程序的人自己有没有成功呀,arduino 的舵机只能接9,10口,你的在3口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354346468.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找的这个写程序的人自己有没有成功呀,arduino 的舵机只能接9,10口,你的在3口

https://zhidao.baidu.co ...

别人不知道有没有成功,我也发现程序里定义3脚,回去改下看看

网友(2018-09-03):
虽然看不懂,但是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示已经飞起来了。。

这个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示已经飞起来了。。

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