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f4 黑匣子使用

楼主(2018-07-12):
omnibus  f4  v3 能显示储存卡,但是无法记录数据,也没有擦除和导出这两个选项,请问这样应该如何处理?

网友A:
可以用读卡器看下,里面有没有记录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读卡器看下,里面有没有记录数据

没有数据和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数据和文件

好像还有个blackbox的参数有没有打开

网友:
用黑匣子软件,内存卡里面有个log文件夹   里面就有文件

网友(2019-05-30):
我也这样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