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KV值越高是否耗电越大

楼主(2018-07-12):
在同等尺寸【2212】电机,是否KV值越大耗电电流也越大。

网友A:
是的,相对于低KV电流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相对于低KV电流更大

谢谢解答,有点明白了。

网友:
同尺寸电机里,KV越大,功率越大……

网友:
同款电机kv高耗电大效率低,不过低kv用大桨、高kv用小桨。看情况

楼主:
谢各位老师。原来跟KV值大小,所用桨的大小等都有关系。

网友:
Kv大,漆包线粗,同样满槽时,圈数少,因此反电势低,转速高,电流大。
高kv电机,功率大,峰值转速高,效率低。

网友:
转越速高效率越低

网友:
大kv和小kv的区别就像汽油车和柴油车一样,不知道这么说你能明白不。大kv类似汽油车,小kv类似柴油车

楼主:
难怪大KV的电机比小KV的电机发热大

网友:
那么小电机高kv应该用高c电池?

网友(2018-08-26):
没有直接关系 电机实际看负载 不过通常的配置下 确实kv高的电流大

网友:
kv越低电机越大,kv越高电机较小

网友(2018-09-27):
要是有个什么kv电机配什么桨的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