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刷写不了固件

楼主(2018-07-13):
端口都选了,可以链接,就是刷不了固件,哪位大神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apm飞控就下载老版本固件就行了,新版本只支持pix飞控

可以发个老版本估件给我吗?

网友:
一样,求指导

网友:
这个是连不到服务器!找个梯子就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说了是地面站的原因。

固件下载到了吗?固件都没有刷个鸡啊?

网友:
换一个低版本的地面站吧?

网友:
直接加载本地固件吧,找个Q群下到电脑上,最近梯子好多都和谐了

网友(2019-01-04):
http://firmware.ardupilot.org/Tools/MissionPlann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