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3):
哪位大神知道,5v的焊点上不上锡,怎么办?

网友:
怎么感觉那个焊点掉了

网友:
是不是把铜箔捅掉了,如果捅掉了就得在外处引线了

网友:
查一下这个焊是否连到后边那个焊点的,是的话把5V线焊到那即可

网友A:
拿砂纸把焊点磨一下可能松香留在上面了我试过

网友:
路过的我刷一下牛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砂纸把焊点磨一下可能松香留在上面了我试过

砂纸用多少目的呢?

网友:
不用多少目!露出铜来,上松香或者助焊剂就成了!电烙铁大概350度左右…太热锡就往电烙铁上跑了!

网友B:
焊盘掉了,用万用表测一下跟这个焊点通路的焊点,焊上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盘掉了,用万用表测一下跟这个焊点通路的焊点,焊上就行

好的,我明天试试

网友:
十楼这位兄台正解

网友:
是不是那的铜片已经让你弄掉了

网友:
12楼正解

网友:
现在接上了吗

网友:
这焊接技术有待提高

网友:
目测焊点被你搞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