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电机散热器

楼主(2018-07-13):
连续飞几电,特别热,正好手里有一个小风扇,加了几个铜柱正好卡在电机上。

网友A:
直接摘掉机罩就行了,难道这是在忽悠大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摘掉机罩就行了,难道这是在忽悠大家

有風扇散熱會比較快...
不算是忽悠大家啦^^!!
路過幫頂...

网友C:
要增加多少重量,最好水冷效率高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風扇散熱會比較快...
不算是忽悠大家啦^^!!
路過幫頂...

哈哈哈哈  有风扇散热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增加多少重量,最好水冷效率高的多

飞完下来散热,风扇方便

网友(2018-11-29):
飞两电歇会儿不就冷了,加什么散热器。

网友(2019-01-03):
见过大神用可乐瓶加风扇的

网友(2020-02-11):
飞两电歇会儿不就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