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百分之99的的穿越机飞手都没见过的问题

楼主(2018-07-13):
新飞控
刚装上机
air模式
怠速状态
大幅度抖动飞机
飞控自动关闭
并出现runaway字样

网友A:
防止起飞时失控, 自动保护了, 重新解锁就可以.

如果想关闭这个功能, CLI输入set runaway_takeoff_prevention = OFF就可以了.

这个功能是3.3才加入的新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止起飞时失控, 自动保护了, 重新解锁就可以.

如果想关闭这个功能, CLI输入set runaway_takeoff_preventi ...

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止起飞时失控, 自动保护了, 重新解锁就可以.

如果想关闭这个功能, CLI输入set runaway_takeoff_preventi ...

兄弟。你就是那百分之1 牛批

网友:
这个功能是3.3才加入的新功能.

楼主:
给大家说一下我这个飞机是怎么出现的这个问题,我前不久去飞,第一块电,中途挂了次树,换桨上第二块,下来换第三块,飞行前1分钟没问题,等掉头回来的时候,飞控直接锁定,空中坠机

网友:
此功能有何作用。

网友:
僧伽很纠结看僧伽很纠结看僧伽很纠结看僧伽很纠结看僧伽很纠结看僧伽很纠结看僧伽很纠结看

网友:
抱歉,我没上桨测试电机的时候就发现了
runaway_takeoff_prevention
开始还以为是飞控出问题了

网友B:
这功能用来干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功能用来干啥啊

放止装错桨或者电机转向不对。起飞失控

网友C:
RUNAWY 是叫你赶紧跑到别的地方 它要开始自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RUNAWY 是叫你赶紧跑到别的地方 它要开始自爆了

跑路模式

网友(2018-08-19):
不懂不懂,进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