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问题

楼主(2018-07-13):
推油门四轴无人机向后翻是什么原因?

网友:
桨叶旋转方向是否错了

网友:
桨叶装反了

网友:
1确认飞控的前向标示箭头和机架的首尾是否对应。2检查飞控输出的电调信号线安装顺序是否正确。3检查电机的旋转方向,螺旋桨是否安装正确。我只了解这些。

网友:
遥控器左右手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
应该是姜反了我也经历过。

网友:
浆反了了应该

网友:
桨的问题,对角一样,挨着的正反转

网友:
应该
要不就是桨叶装反了,要不就是飞控指向与机头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