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s动力电池压降大是怎么回事?飞起来43.5伏返航,落地量电压46.5伏

楼主(2018-07-14):
四轴10公斤,动力高压好赢x8,2911折叠螺旋桨。飞机自重10.6公斤,电池16000毫安15c,格氏电池,用了两年。起飞满载10公斤,不到两分钟就返航。
同样电池用在八轴,低压6125电机,1855螺旋桨,载重7公斤可以喷两桶,请问各位大神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c数太低,容量太小,电流太大,所以压降厉害。

网友:
简单点说就是变内阻高了。是不是鼓包了?

楼主:
电池没鼓包,高压电机本来就电流小,同样电池用在低压电机上都没事

网友:
我的10公斤4轴,电池都用12000mAh 25C 12s的电池。

网友:
电池内阻大

网友(2018-09-15):
电池不行,鉴定完毕

网友:
楼主,换电池吧

网友(2018-10-23):
应该是过载然后电流过大或者放电倍率太低(很多垃圾厂家会虚标),

网友:
两年的电池  已经废了  你看看内阻。。是否2毫欧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