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4):
显示屏收的到信号,就是没画面,换了摄像头也不行飞控一个电子元件被我弄丢了,是不是这个原因,怎么办。

网友A:
是这个原因。我打飞控和你一样掉了这个元件。你把摄像头视频线直接借图传信号线就好了,不要经过飞控.但是看不了飞控os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原因。我打飞控和你一样掉了这个元件。你把摄像头视频线直接借图传信号线就好了,不要经过飞控.但是 ...

好的,谢谢

网友B:
看焊点就知道你用的不是好焊锡丝。以后买点含锡量高点的,好的焊锡丝流动性好、焊点光亮饱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焊点就知道你用的不是好焊锡丝。以后买点含锡量高点的,好的焊锡丝流动性好、焊点光亮饱满。

已经换了焊锡丝,可是飞控回不来了

网友:
这个焊工牛的向你学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换了焊锡丝,可是飞控回不来了

走个返厂吧,修好回来如果有必要你可以在飞控板上打点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走个返厂吧,修好回来如果有必要你可以在飞控板上打点胶

打胶干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打胶干什么

固定那些比较小的贴片元器件,比如你这个不就掉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定那些比较小的贴片元器件,比如你这个不就掉了一个?

打种类的胶?

网友:
焊工有待提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打种类的胶?

淘宝搜pcb三防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搜pcb三防胶

好的,谢谢

网友:
焊工感人

网友:
焊得这么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