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电池过放了怎么办

楼主(2018-07-14):
新买3s1800电池插电压检测忘拔了,放了能有两个月,想起来是时电压为零了,充电只用4V了。有两路充不进去电了电池还有救吗?

网友:
用镍铬模式强行充!电压到3.5度后!用锂电模式充并且和一个好的电池一起并!充

网友:
我有一块也是这样,充不起来了,有救的希望不大。

网友:
不鼓胀还可以救。只是容量差点

网友:
已经废了

网友:
锂电池最怕过放电 高压脉冲强行充 还是没有电压 基本就是废了

网友:
算是废了

网友:
用盐水泡泡丢了吧

网友:
直接扔,别充,找事,没几个钱

网友:
放弃吧,根据经验,即使能充,测试有点电,都是虚电,飞起后,后果很纠结,纠结中。。。。。。

网友A:
弄两18650装遥控忘关了,一直到没电,还能充进去,感觉容量是不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弄两18650装遥控忘关了,一直到没电,还能充进去,感觉容量是不行了。

18650理应比较耐搞 容量应该损失不太大吧 除非你用的是国内三线小厂生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8650理应比较耐搞 容量应该损失不太大吧 除非你用的是国内三线小厂生产的…… ...

是SONY绿皮的,如果容量没减少应该是心理作用,不过总感觉没以前耐用了。

网友:
能充就能用。。。一般可能性不大

网友:
锂电池最怕过放电

网友(2018-08-26):
过放的动力电还是丢了吧

网友:
放弃吧   两个月   救回来容量也小的可怜

网友(2018-10-15):
不怀孕 强冲 有电压后 缓冲 试试

网友(2018-12-18):
试试B6小电流冲回去,不过就算救回来了可用度也不是很大了

网友:
基本报废了,没啥前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