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飞控

楼主(2018-07-15):
我的飞控慢闪黄灯,连接上发射器就双闪黄灯,一直不出现绿灯也无法解锁 求大神指点

网友:
gp是信号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富斯i6的发射器,打开发射器已经连上了
求解决方法

网友A:
我也是啊,楼主咋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啊,楼主咋办呢

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黄双闪 通电后抱着你的飞机原地转一⭕

楼主:
一 Pixhawk指示灯的含义
黄灯双闪: 错误。 系统拒绝解锁。
黄灯闪:遥控故障保护被激活。
黄灯闪加快速重复响:电池故障保护被激活。
黄灯蓝灯闪加高-高-高-低响: GPS数据异常或者GPS故障保护被激活。
问下大佬们有没有具体解决的方法

楼主:
对于像我这样刚入门的萌新费了一番周折终于解决了问题
分享一下经验
出现黄灯问题可以根据Mission Planner的提示进行调整和找出问题所在
http://doc.cuav.net/tutorial/plane/pre-arm.html

网友:
为什么不接地面站调试呢?提示很清楚

网友(2018-08-30):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同样的是pixhawk 油门校准完成后断电,然后再上电,黄灯双闪。我开始以为是gps没星,放在空地等了有十几分钟还是黄灯双闪,无奈没断电往屋里拿,想连地面站看看,结果走了几步居然变蓝灯(GPS搜到星了)然后又变绿灯了(貌似绿灯才起准备解锁起飞的正确指示灯)。我就特奇怪,然后我断了电,等了一会再上电,开始是黄灯双闪,没过十几秒就变蓝灯然后绿灯了。后来就一直没问题了,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