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遥控器晶振

楼主(2018-07-15):
各位大佬 遥控器摔过后变得平凡失控 据说换晶振能好 请问要换哪里的晶振 我是白d10遥控器

网友:
换晶振可以不失控?还有这种骚操作?不是应该检查高频头之类的吗

网友:
这个不一定是晶振问题,也有可能是天线接触不良,或是机器内某个焊点虚焊导至,楼主认真检查看看

网友:
可以寻找原厂的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