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R12DSM关于RSSI回传给飞控问题

楼主(2018-07-16):
问下各位,乐迪R12DSM这个接收机本身是带RSSI强度回传的,但是是直接回传给遥控器,有办法把信号回传给飞控么?飞FPV看不了遥控器啊。问了售后,说是在模友之吧上游改装教程,各位有看到过么?~
TRX6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没办法给飞控

网友A:
要看你是什么飞控了。如果是F3 F4就可以直接传给飞控,其他的好像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是什么飞控了。如果是F3 F4就可以直接传给飞控,其他的好像不行。

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是什么飞控了。如果是F3 F4就可以直接传给飞控,其他的好像不行。

同求操作

网友A:
乐迪可以在6-12通道中选择一个通道输出rssi。然后F3F4飞控可以选择一个通道接收rssi。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乐迪可以在6-12通道中选择一个通道输出rssi。然后F3F4飞控可以选择一个通道接收rssi。 ...

感谢您的回复,这个办法我也懂,关键怎么把通道输出改成rssi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乐迪可以在6-12通道中选择一个通道输出rssi。然后F3F4飞控可以选择一个通道接收rssi。 ...

找到方法了,谢谢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到方法了,谢谢啦~

用的什么办法分享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什么办法分享下呀。

乐迪AT9S实现飞控RSSI强度显示(at10也适用)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4363
看这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乐迪AT9S实现飞控RSSI强度显示(at10也适用)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4363 ...

搞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