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楼主(2018-07-17):
是我接的不对?还是图传有问题? 通电后是不是应该有灯亮的?

网友A:
输入输出别接错了

楼主:
感觉是没接错。  7-24V   GND    VIDEO    直接接在分电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输出别接错了

感觉是没接错。  7-24V   GND    VIDEO    直接接在分电板上

网友B:
万用表大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大法。。。。。。。。。。。

就测量个短路   没问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是没接错。  7-24V   GND    VIDEO    直接接在分电板上

7-24V直接接电源

网友:
肯定是接错了

网友:
这么简单的,咋能接错呢

楼主:
图2 有     我自认为没接错     总共就三根需要接的先

网友C:
图一 你就这么随意的放在通电的分电板和机架上  不怕短路么

网友D:
图传看接收有图像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旁边的12V电路选择的焊点焊上

焊上了   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一 你就这么随意的放在通电的分电板和机架上  不怕短路么

放的橡胶垫圈  隔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传看接收有图像就可以了

就是因为没有   就更觉得不对了。。。。

网友F:
先不接飞控或者分电板,直接上电不就知道是不是图传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不接飞控或者分电板,直接上电不就知道是不是图传坏了?

恩  实验过了  还是不亮   已经返厂了

网友:
小手一抖。牛币到手。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