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AT9S实现飞控RSSI强度显示(at10也适用)

楼主(2018-07-18):
新手入穿越坑半年,用的乐迪AT9S,R12DSM接收,这半年期间,从自稳不会飞到手动爽飞,期间的炸机之路,应该也和各位穿越大大们大致相同,炸机呢,怎么说,我能接受因为手法技术问题炸机,但接受不了因为设备问题炸机,期间有一个最关键的炸机因素,就是失控,失控摔一次满满的都是心在滴血啊~

那么好的,有什么办法防止因为信号问题而失控呢,一个是增程,一个是监测信号实时强度。对于飞穿越机来说,我觉得没必要增程,距离也就方圆500M,又不是航拍,感觉没必要加增程;那么我就考虑另外一个办法,就是监测信号实时强度。我相信乐迪产品质量,方圆500M的距离,对于AT9S肯定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有时在飞一些干扰比较大的飞场时,心里总是没底,总是怕外部干扰而导致失控,想着能实时看到信号强度值就好了。当然,乐迪接收本身是带RSSI信号回传的,但是回传只能回传到遥控器屏幕,对于飞穿越要带眼镜的模友来说,这就有点难了,总不能摘了眼镜就为看一眼RSSI值吧。既然接收机带RSSI回传功能,有办法能把这个值传给飞控,再通过OSD叠加到视频信号发送到屏幕里么?期间想过很多办法,想着从接收机什么芯片的什么引脚上直接引出到飞控?找了一圈,还找了接收机主控芯片说明,还是找不到。偶然间,发现一篇帖子,说是隔壁FRSKY X9D如何显示RSSI值的办法,办法很简单,接收机发送RSSI值到遥控器,遥控器再通过某一通道再发送RSSI值给接收机,接收机再通过通道发送RSSI值给飞控。原理很简单是吧,但能不能用到AT9S上呢?

那就打开AT9S试试吧,设置》辅助通道》通道6789········,挨个试了一遍,这些通道设置都对应的是遥控器上的开关,并没有RSSI的选项,好失望,好郁闷,好伤心··········

哈哈,各位大大们看出问题了吧?我的AT9S买回来从来没升级过固件,买回来还是1.3多的版本,刚才升级已经到1.7多了。乐迪AT9S升级完最新固件,辅助通道多了RSSI输出的选项,那就结了,实现RSSI显示肯定没问题喽~

下面给大家发步骤,大神无视吧,我找乐迪AT9S加RSSI显示真的很辛苦,翻遍百度,也问过乐迪的售后,把这个方法发出来只是希望新手少走弯路,多一些时间爽飞:

1.升级AT9S到最新固件!升级AT9S到最新固件!升级AT9S到最新固件!(重要的事说三遍,不升级你的遥控器,遥控器里的辅助通道可能不带RSSI输出!)怎么升级?官网有教程,泡泡老师也有教程,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2.升级后,进去设置页面,找到辅助通道这一项,选一个你不用的通道,滑动选择键,选择RSSI。

选择辅助通道

选择一个不用的通道

选择RSSI

3.遥控器设置完毕,接下来就是飞控。飞机连接电脑,选择接收机一栏,打开遥控器,不时的变换下遥控器和飞机的距离,观察飞控的各个通道哪个在大幅度波动,我的是AUX6,没错就是你啦!

4.确定好通道后,在“RSSI通道”这里,选择AUX6,完毕后保存,记得保存哦~。

5.接下来就是让RSSI值叠加到视频信号中,这个大家应该都会吧,我也发出来吧,飞控界面选择“osd屏幕叠加显示”,“rssi value”开关打开,屏幕中RSSI指示拖入到你希望的位置,最后保存。

OK~,完毕了

看帖子听大家说,这个RSSI值有时很低飞机也不会失控,但只要有个监测,飞的时候我觉得心里有底哈,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感谢大家~

网友A:
感谢提供,AT10II用那个固件可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提供,AT10II用那个固件可以呢?

我没用过AT10,不过从原理上讲,这个办法对AT9\AT10都是适用的,AT9\AT10都有信息回传功能,那厂家应该不可能只给AT9更新RSSI输出而不给AT10更新吧,你可以自己试下,遥控器更新下固件看有没有RSSI输出的功能~

网友B:
飞控上接在哪里呢

网友:
我先开了,又关了,基本上不是乡下电磁环境比较干净的地方,都意义不大…城里很多地方都是突然就失控了,rssi都反应不过来,或者rssi突然为0了还能继续飞

网友A:
乐迪必须通过这种方式传RSSI么,自身设置的有这个回传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上接在哪里呢

飞控sbus正常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乐迪必须通过这种方式传RSSI么,自身设置的有这个回传么

本身带rssi啊,只不过是回传给遥控器,现在可以回传给飞控了

网友:
小手一抖。牛币到手。帮顶

网友(2019-02-03):
其实乐迪低信号报警也实用,不用低头看,设置低值报警,比显示来的还要快

网友(2019-08-21):
顶一个顶一个顶一个